[讨论] 加法器仿真增益带宽问题

楼主(2024-04-21):
想问一下各位。这个加法器,管子工作状态是正确的,按全差分的方式仿stb,增益跑出来都是负的,是哪里出了问题呢

网友A:
1、单这个电路输出共模电压怎么确定的;2、算下gm*(R//ro)*β=80u*(30K//ro)*β,环路增益不会超过3,为负的也正常,还有不知道你的跨接的电阻取的多大,取得小的话也会影响增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单这个电路输出共模电压怎么确定的;2、算下gm*(R//ro)*β=80u*(30K//ro)*β,环路增益不会超过3,为负 ...

我调了下参数,管子工作状态是没问题的,把电流加大了,电阻给小了一些,给到400欧,用ac开环仿真测增益带宽,结果就是我想要的。但是试了一下stb跑还是跑不出来,测试电阻给的10K,大哥可以帮忙看看是测试平台有问题吗,照着网上搭的。输入都给的0.8V,电源电压1.2V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调了下参数,管子工作状态是没问题的,把电流加大了,电阻给小了一些,给到400欧,用ac开环仿真测增益带 ...

cmdmprobe=1仿真的是共模增益,小也很正常;你之前设置为-1才是仿真的差模增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mdmprobe=1仿真的是共模增益,小也很正常;你之前设置为-1才是仿真的差模增益。
...

我改成-1了跑,增益还是负的呀,和ac仿的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