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lvs识别不到管子问题

楼主(2024-04-21):
20资产
版图新手在画一个简单BUF的时,分了几个M,但是画完版图跑lvs的时候,发现原理图和版图的instance对不上,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?到底是版图识别多了还是电路图识别少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是版图小白,分好M之后,应该是将几个管子的源和源相连 漏和漏相连是吧。

而不应该是管 ...

5楼的问题看下

网友A:
能把这个图截全了么?看的是这部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把这个图截全了么?看的是这部分

在这里!

网友A:
版图上线接错了。。。

网友A:
M80 和M76 的gate  没接在一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图上线接错了。。。

不好意思,我是版图小白,分好M之后,应该是将几个管子的源和源相连 漏和漏相连是吧。

而不应该是管子的源漏重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80 和M76 的gate  没接在一起吧

又找了几遍 是这样的 孔打错了 谢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