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MOS深N井工艺的衬底画法

楼主(2024-04-21):
深N井工艺可以减小串扰 用了N井隔离   再画版图是不是NMOS要先用PW包围  再深NW包围   NMOS的衬底接在PW上呢?

还有一个小疑问是  看到EETOP上有前辈分享 MOS的衬底接触 比如一个NW只需要接一个衬底接触就可以  不需要每个MOS都衬底接触 会浪费面积   是不是画版图的时候也接一个N型保护环当接触呢

楼主:
用的  TSMCN65  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  PW的电位 和DNW的电位  有什么讲究吗  二极管正偏反偏等

网友A:
问题1:是不是NMOS要先用PW包围  再深NW包围   NMOS的衬底接在PW上呢?
观点:是的,但是一般PDK的器件已经有完整的结构了,直接调用即可,如需手搓器件,需参考PDK器件剖面图。
问题2:一个NW只需要接一个衬底接触就可以  不需要每个MOS都衬底接触 会浪费面积   是不是画版图的时候也接一个N型保护环当接触呢?
观点:是的,接一个保护环,根据需求正确选择保护环形状,例如:环形,条形。
问题3: PW的电位 和DNW的电位  有什么讲究吗
观点:这些肼的电位接什么需要根据实际电路图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问题1:是不是NMOS要先用PW包围  再深NW包围   NMOS的衬底接在PW上呢?
观点:是的,但是一般PDK的器件已经 ...

第二点 nw只能是环状的吧,条形的不行吧  要整体都围起来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题1:是不是NMOS要先用PW包围  再深NW包围   NMOS的衬底接在PW上呢?
观点:是的,但是一般PDK的器件已经 ...

太详细啦!!!谢谢您的指导 非常有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二点 nw只能是环状的吧,条形的不行吧  要整体都围起来的吧

她的意思是保护环的形状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