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INNOVUS] Error in ccopt_design

楼主(2024-04-21):
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,当我运行ccopt_design 的时候,出现了这个报错,不知道怎么解决。谢谢!!!

网友:
man IMPOPT-067 应该有你想要的答案

楼主:
没有啊,我试过了,他还是只有显示“options select the distributed optimazation, butthe corresponding limited access feature is not set"

网友:
你用了一个limited access feature但是你没有启用对应的setLimitedAccessFeature **** 1

网友(2024-06-07):
试试这个命令:
SetDelayCalMode -siAware true -engine aae
但是在optDesign -postroute的时候好像需要改回fal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