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nc报connection transfer failed: read: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(104)

楼主(2024-04-21):
大佬们,vnc报connection transfer failed: read: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(104)怎么解决?

网友:
报错解释:  VNC(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)报错 "Connection transfer failed: read: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(104)" 表示VNC服务器在尝试读取数据时,连接被对端(客户端或者服务器)重置了。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网络问题、认证失败、对端服务不正常或者是配置问题导致的连接中断。  解决方法:  检查网络连接:确保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连接是稳定的,没有中断或者延迟过高的问题。  检查防火墙设置:确保VNC使用的端口没有被防火墙或者安全软件阻止。  认证问题:如果VNC设置了密码或者认证,请确认输入是正确的。  VNC服务状态:检查VNC服务器是否正在运行,并且监听正确的端口。  配置文件:检查VNC服务器的配置文件是否正确设置,没有错误的参数导致连接失败。  日志文件:查看VNC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日志文件,可能会提供更多关于连接为何失败的信息。  更新VNC:如果是软件问题,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VNC服务器和客户端。  如果以上步骤无法解决问题,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网络诊断或者联系VNC支持寻求帮助。

网友:
大概率是server端防火墙的问题

网友:
if this happens during remote access via vpn connection then u need check the settings of tcp long-lived connection at firewall, if this happens at LAN then check local network device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