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问题求助!!!!!!!!!!!!!!!

楼主(2024-04-21):
我自己搭了个简单的电荷泵用于锁相环,请问大佬我怎样才能将输出的充放电流稳定在一条线上,我这个差距太大。如果改变宽长比话是宽度改往大调还是往小调呢?

楼主:
求求大佬有时间看看,模拟电路太难调了

网友A:
你可以看看输出电流源器件的工作状态,看起来是输出电流源的管子工作状态不太对,可能Vdsat太大,导致器件在线性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看看输出电流源器件的工作状态,看起来是输出电流源的管子工作状态不太对,可能Vdsat太大,导致器件 ...

请问这个要将管子调到饱和区吗?具体怎么改变这个Vdsat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个要将管子调到饱和区吗?具体怎么改变这个Vdsat呢

当然要饱和区,Vdsat=Vgs-Vt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要饱和区,Vdsat=Vgs-Vth

这个我工艺库用65nm,电压1.2v,应该大概怎样调管子宽长比才能到饱和区

网友B:
增大充放电管的尺寸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增大充放电管的尺寸试试

调了好像没什么效果

网友C:
选用CMOS开关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选用CMOS开关试一下

额。。请问这个CMOS开关我要怎么设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。。请问这个CMOS开关我要怎么设计

单个mos换成cmos开关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