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加和不加MOS管的失配模型,用蒙特卡洛仿真结果不变,有没有大佬能够解答一下啊

楼主(2024-04-21):
我是按照图片设置的,但是把仿真模型改成tt_5V和mc_5V,仿真的结果完全相同。

Mismatch Model for Hspice选的1

Mismatch Model for Hspice选的1

模型也用的是mc_5v

模型也用的是mc_5v

网友A:
有些工艺要把管子换成带mac或ckt后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工艺要把管子换成带mac或ckt后缀的

感谢大佬答复,我用的这个工艺没有ckt或者mac的,而且我加电阻的失配模型有变化,就是加MOS管的失配模型一点变化都没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佬答复,我用的这个工艺没有ckt或者mac的,而且我加电阻的失配模型有变化,就是加MOS管的失配模型 ...

那有可能你的管子是不带mismatch模型的,这和加工艺角是两码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有可能你的管子是不带mismatch模型的,这和加工艺角是两码事

我查了工艺文件,显示它是有mismatch模型的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查了工艺文件,显示它是有mismatch模型的啊。

看你的截图像是mos的mismtach是用于hspice,我不确定是不是spectre仿真时用的不是hspice

楼主:
我找了我的.scs工艺库文件,里面mc_5V这里好像被注释了,这里有问题吗,而且我这不仅有.scs文件,还有.lib文件,两个文件仿真的结果还不一样,有大佬能帮忙解释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截图像是mos的mismtach是用于hspice,我不确定是不是spectre仿真时用的不是hspice
...

我用的是adexl里面的蒙特卡洛仿真,我把电阻的那个mismatch选项勾成0,电路失配小了很多,这个选1应该有效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adexl里面的蒙特卡洛仿真,我把电阻的那个mismatch选项勾成0,电路失配小了很多,这个选1应该有 ...

那应该是有用的,你试试测mos的失配时,蒙卡设置只勾选mismatch,看仿真会不会报错

楼主:
这样设置,可以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应该是有用的,你试试测mos的失配时,蒙卡设置只勾选mismatch,看仿真会不会报错
...

我用的这个工艺MOS管带NBL的有失配模型,不带NBL的管子没有失配,我用带NBL的管子跑,不管加tt模型还是mc模型,蒙特卡洛输出都有正态分布,我用不带NBL的管子跑,蒙特卡洛输出就是一条线,方差为0。难道只要用带NBL的管子,它自动带失配吗,我看了下.scs文件,里面关于tt_5V的管子好像自带下面这段语句:
statistics {
    mismatch {
        vary numsigma_vthn5mis    dist=gauss std = 1
        vary numsigma_toxn5mis    dist=gauss std = 1
        vary numsigma_dln5mis     dist=gauss std = 1
        vary numsigma_dwn5mis     dist=gauss std = 1
        vary numsigma_dvoffn5mis  dist=gauss std = 1
        vary numsigma_dcitn5mis   dist=gauss std = 1
    }
}
难道它自带失配吗???,有点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这个工艺MOS管带NBL的有失配模型,不带NBL的管子没有失配,我用带NBL的管子跑,不管加tt模型还是mc ...

这个我不太清楚,或者你看看pdk里有没有说明,我用的tsmc180的文档里有说用带mac后缀的mos仿真蒙卡

网友B:
有些模型tt是带失配模型的,1代表开启失配参数,0代表关闭。Q一下能看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模型tt是带失配模型的,1代表开启失配参数,0代表关闭。Q一下能看到

看到了,我这个有失配模型选项,主要是我发现不管设1还是设0仿蒙特卡洛都有失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