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CD工艺中,PNP管,大家是横向用的多,还是纵向用得多

楼主(2024-04-21):
CD工艺中,PNP管,大家是横向用的多,还是纵向用得多,哪个性能优

网友A:
器件有电学特性的,翻文档看看

网友B:
功率PNP管横向用的多。纵向PNP晶体管一般不用,横向PNP管无法承载大电流,所以很稳定(小电流密度很难使器件过热而损坏)

网友(点评):
横向PNP管无法承载大电流,所以很稳定(小电流密度很难使器件过热而损坏):是不是应该是纵向PNP无法承载大电流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器件有电学特性的,翻文档看看

电参数差不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参数差不多

差不多是个什么概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不多是个什么概念

电流放大倍数,漏电流,Vbe,工艺文件表格中给出的参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功率PNP管横向用的多。纵向PNP晶体管一般不用,横向PNP管无法承载大电流,所以很稳定(小电流密度很难使器 ...

横向PNP,单个无法承载大电流,那么是不是可以多个出现呢?纵向PNP,工艺原因,好像是叫衬底PNP,衬底PNP由于衬底去偏置的原因,不适合用于电流较大的电路中。建议去看看相关资料。

楼主(2024-05-27):
引用 网友B:
横向PNP,单个无法承载大电流,那么是不是可以多个出现呢?纵向PNP,工艺原因,好像是叫衬底PNP,衬底PNP ...

BCD工艺有埋层,纵向PNP C不用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