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SAR ADC精度卡死在6bit

楼主(2024-04-21):
SAR ADC精度卡死在6bit

不知道怎么改进了。

网友A:
tran 仿真结果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ran 仿真结果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ran 仿真结果对不对

仿真参数

不知道改往哪里完善了

网友:
是不是输出饱和了

网友:
没带噪声那只可能是时序问题了,话说你目标ENOB是多少

网友(2024-07-22):
把输入的电压范围调小一点

网友(2024-12-25)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