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跑DRC报错求助

楼主(2024-04-21):
Cadence virtuoso每次跑DRC都报错这几个错误,双击后出现高亮的地方没有任何图层,请问如何解决

网友:
DRC高亮位置不对。 有可能是你手动改变了layout位置,重跑一次可以正常显示,图示的报错是DIFF与DRW的间距不足问题。

网友:
确定跑的gds是当前版图的吗?

网友:
重新跑一次,不要用runset,手动选择rule file,然后再新建一个run directory 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