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.2V电压可以驱动3.3Vmos吗?

楼主(2024-04-22):
           一个外包的电路图,交流有些不方便。里面有些电路,没有电平转换模块,直接用1.2V的电压驱动3.3V的MOS管,这样是否有问题啊?还有同一个OP里面,所有PMOS是1.2V器件,所有NMOS是3.3V器件,这样有问题吗?谢谢各位大神了!

网友:
你要是1.2V驱动反相器,那有问题;OP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