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自己安装EDA软件遇到了一些困难,请大佬们指点一下!

楼主(2024-04-22):
本入后端小白一枚,自己在github上下载了一些开源的rtl想要自己在家练练手,在安装好INNOVUS之后,发现开启的时候报了没有license,然后就自动退出了。想问下各位大佬,有没有破解license的教程!或者告知一下需要用什么软件,我再去自己研究!  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使用了破解的软件,那么之后虚拟机是不是就不可以联网了?不然是不是会吃律师函......虽然我是个人拿来练习,但是还是有点担心,望大佬们给点建议!

网友A:
1)站内有破解方法及对应软件;

2)你个人学习,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人找你,不用担心。别用于商业用途就行

网友B:
直接站内搜索已经装好的虚拟机吧,学习虚拟机足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)站内有破解方法及对应软件;

2)你个人学习,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人找你,不用担心。别用于商业用途就行

好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站内搜索已经装好的虚拟机吧,学习虚拟机足够了

我想自己装个试试,体验一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自己装个试试,体验一下

瞎耽误时间,EDA CAD和PR是两个工种,你浪费时间装软件对你有任何实际的帮助么?也许有一点,但完全不成比例,人的时间很有限,尽量花在效益最高的地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瞎耽误时间,EDA CAD和PR是两个工种,你浪费时间装软件对你有任何实际的帮助么?也许有一点,但完全不成 ...

感谢您的建议!安装软件也只是一时兴起,可能也有部分是兴趣。已经做到最后一步了,我肯定得把它做好,不然心里总是会想起来有个事没做完。。

网友C:
正规公司有都有专门IT负责安装EDA软件的,我以前也喜欢研究这个,但是后面发现真没用以后不打算搞了,直接用现成的就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正规公司有都有专门IT负责安装EDA软件的,我以前也喜欢研究这个,但是后面发现真没用以后不打算搞了,直接 ...

好的,我知道了!

网友D:
你这么担心,就虚拟机断网嘛, 断了就放心多了

网友:
自己亲历亲为是一件好事,
比如,有些版本有BUG,或者你就是不喜欢,
就可以安装你自己喜欢的版本上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么担心,就虚拟机断网嘛, 断了就放心多了

安装一些依赖包的时候要联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