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 net 连接数量不一样

楼主(2024-04-22):
刚刚学做LVS,想问一下大佬们,LVS的时候报net的连接数量对不上,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A:
先看看short 和open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看short 和open问题

没有发现有short和open的地方啊

网友B:
去innovus看这条net连没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去innovus看这条net连没连

inn里面有连接的

网友:
多半open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