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修改版图MOS管的最小尺寸

楼主(2024-04-22):
目前的工艺需要将Length的最小尺寸变的更小, 已经在CDF中将Length参数的callback删除了, 电路中可以体现出需要的最小值, 但是导入到layout中,最小值还是原来的, 这个应该怎么操作, 先谢过各位

网友:
这个调不了的吧。

网友A:
修改最小约束是,callback影响的是电路,版图要自己做pcell;
对cdf的修改,比如是否加Ptap,sub环等,才可以直接同步到版图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改最小约束是,callback影响的是电路,版图要自己做pcell;
对cdf的修改,比如是否加Ptap,sub环等,才可 ...

感谢, 那可以直接copy原来PDK中的device layout,然后修改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, 那可以直接copy原来PDK中的device layout,然后修改吗

怎么改呢,目前不知道有改工艺库里面器件的layout的方法,工艺厂做的器件pcell应该是特殊工具开发出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改呢,目前不知道有改工艺库里面器件的layout的方法,工艺厂做的器件pcell应该是特殊工具开发出来的
...

现在纠结的就是这个怎么改,主要是把length改小了, 如果没有办法只能重新画了

网友:
普通低压管用pcell很好做

网友B:
这也能改的吗?40纳米的工艺生产7纳米的板子?

网友C:
不用做pcell,直接用cdfgetinstcdf函数,把相关的值抓出来重新赋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做pcell,直接用cdfgetinstcdf函数,把相关的值抓出来重新赋值

可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呢, 求指导,感激不尽

网友C:
这个代码你试试
a = “你想换成的长度”
b = cdfGetInstCDF(dbGetInstanceByName(geGetEditCellViéw() ”器件名“))~>parameters
car(setof(x b x~>name=="长度的cdf名"))~>value = 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代码你试试
a = “你想换成的长度”
b = cdfGetInstCDF(dbGetInstanceByName(geGetEditCellViéw() ” ...

测试了下,这个应该不行, 我需要的length已经突破了device limit的下限了,limit范围内的测试可以。不过很感谢,知道了一个新的方法去改变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也能改的吗?40纳米的工艺生产7纳米的板子?

length改小一点点, 特殊的操作,作为验证, DRC skip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测试了下,这个应该不行, 我需要的length已经突破了device limit的下限了,limit范围内的测试可以。不过 ...

不行的话说明你用的这家工艺文件写的比较好,一般的工艺都可以通过这个“bug”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行的话说明你用的这家工艺文件写的比较好,一般的工艺都可以通过这个“bug”改

好吧, 那我再试试看, 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代码你试试
a = “你想换成的长度”
b = cdfGetInstCDF(dbGetInstanceByName(geGetEditCellViéw() ” ...

这个我测试了下, 用在电路里面可以, 但是在电路中Q的时候, property form的页面还是原始的最小值, 生成的网表是改了的, layout还是不行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测试了下, 用在电路里面可以, 但是在电路中Q的时候, property form的页面还是原始的最小值, 生 ...

这样么,我这边电路跟版图都是可以改的,你那不行的话也没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样么,我这边电路跟版图都是可以改的,你那不行的话也没办法

我的改法是小于之前允许的最小值, 例如length最小值是200n,我现在设置length=180n,不是在length的允许范围内, 这样你也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改法是小于之前允许的最小值, 例如length最小值是200n,我现在设置length=180n,不是在length的允许 ...

是的,就是为了改成非标的尺寸才会用这种方法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