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ICE IN导入网表的时候有的cell卡在netlist_tmp

楼主(2024-04-22):
求助下各位大佬网表导入问题。
网表和map文件都是没有问题的,以为同一个网表,其他subckt是可以准确导入的,就是导入有的cell的时候,进度条会卡住。去查具体的这个cell,发现生成的是netlist_tmp,不是schmatic。查spiceIn.log也能发现器件和值都能导进来,但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没法生成schmatic。这种情况很常见,每次导入总会有一两个cell出现这种情况。求助大佬!

楼主:
已解决,将analog schematic generation 的复选框取消就可以导入了。不知道为啥。

网友(2025-04-28):
很感谢楼主的回答,我在使用 cmd 模式 spice In 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解决办法如下:
spiceIn -noasg -param spiceIn.param 解决了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