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ntaurus仿真问题

楼主(2024-04-22):
使用18和19版本的Sentaurus仿真同一个MOSFET工程文件,结果偏差很大,19版本阈值电压偏移1V,BV漏电流相差3个数量级左右,

有无大佬了解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检查一下调用的参数文件是否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调用的参数文件是否一致

工程文件是完全一样的,我后来又在22版本上试跑了一下,它的结果与18版本的基本一致,但跟19版本有很大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