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复位同步释放

楼主(2024-04-22):
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复位同步释放

网友:
个人认为,复位释放的变化沿如果能确定跟时钟沿错开,就可以不用同步

网友A:
module level 不用考虑。

chip level 如果clock和reset能同步的也不用(大部分不可能吧)。

网友B(2025-01-09):
引用 网友A:
module level 不用考虑。

chip level 如果clock和reset能同步的也不用(大部分不可能吧)。 ...

为什么module level不用考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module level不用考虑?

意思是不是module level的rst已经是chip level 同步过的了,直接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