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LD12G5_fully_iso (GA)具有NBL以及HVNW,为什么|vd,sub|只有12V

楼主(2024-04-22):
从版图上来看,它具有NBL以及HVNW,按理说应该具有更高的耐电压,但设计手册里只有12V。
这样的话如果我将它用作高边管,VDD=24V,导通的时候VGS=29V,都已经超过了耐压标准,这样还可以使用吗?
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。

补充内容 (2024-5-2 13:58):
表述错了,是VG为29V,另外之所以用12V管子是因为只需要他耐压12V,也就是他的源端最低为12V

design manual

design manual

网友A:
nld12 不就是耐12V么
要想耐24V就用nld24呗
导通的时候Vgs怎么可能到29V 不都是5V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ld12 不就是耐12V么
要想耐24V就用nld24呗
导通的时候Vgs怎么可能到29V 不都是5V么 ...

抱歉,我表述错了,是VG为29V,另外之所以用12V管子是因为只需要他耐压12V,也就是他的源端最低为1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