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igma-Delta ADC不带trannoise时的噪底贡献分析以及Debug方法

楼主(2024-04-22):
各位前辈,最近调了一个两阶的SDM,采样电容4pF在不带不带trannoise情况下,精度能达到20bit(信号带宽很低);后来将采样电容降低到1pF,精度直接掉到了15bit。(各级系数是不变的)
起初以为是开关面积太大,引入较大的寄生电容,但是把开关尺寸改小之后,发现Cs=1pF的版本影响不大,而原本Cs=4pF的版本反而降低到14bit。
后来才论坛上看可能是运放增益不够或者没有及时建立引起的;但是运放的 增益大概是120dB,是没问题的;而建立时间方面在Cs=4pF时没有问题,那么1pF也不会有问题吧。
那么接下来应该从什么角度入手去分析问题所在呢?
或者说,各位前辈在遇到SDM精度不够的时候都会去检查哪些指标呢?

网友A:
你只调整采样电容吗?积分电容不改的话,传递函数就不同了。

网友:
第一,先把你SDM的各项系数搞清楚。
第二,搞清楚系数之后计算各级摆幅。
第三,在摆幅不超的情况下,优化你的设计,包括运放,电容,开关等。
第四,根据噪声要求,确定你的输入采样电容;根据你的带宽要求,确定采样率,输入采样开关和输入缓冲器运放
首先要搞清楚问题出在哪,再反复迭代优化指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只调整采样电容吗?积分电容不改的话,传递函数就不同了。

我对应修改了

楼主:
应该算是找到问题了,我把第一级运放斩波去掉,结果就变回去了。下面估计要去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斩波使精度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