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DAC台阶不平整是为什么

楼主(2024-04-22):
最近做了一个4bit的电流舵DAC,初步测量效果很差,台阶不够平整(图二),而且在中间位置的时候有一个波动(图三),这个跟什么有关呢?

图1
图2
图3

网友A:
看着像逻辑电路的问题

网友B:
这应该是mid scale transition error吧 你这个是binary weighted current DAC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像逻辑电路的问题

找到原因了,是仿真精度太低了的原因,因为之前跑高精度一直有容忍度的警告就换成了低精度;然后中间那个尖峰波动是由于RC积分器的电容太大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应该是mid scale transition error吧 你这个是binary weighted current DAC吗

用的温度计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仿真精度太低了的原因,因为之前跑高精度一直有容忍度的警告就换成了低精度;然后中间那个 ...

原来是这样,我也是刚开始学adc,请问RC积分器在你的DAC中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来是这样,我也是刚开始学adc,请问RC积分器在你的DAC中的作用是什么

RC积分器用于连续时间sigma delta的积分器,用到DAC是因为要多比特量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