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tarrc是否可以提取DSPF网表

楼主(2024-04-22):
本人是个刚入行两年的小白,之前学会了用starrc提取后仿的spf网表文件,最近在学习Totem的时候,准备文件需求方面有一个是需要DSPF文件,我知道在运行PEX的时候网表可以以DSFP的形式输出,但是目前公司主营的制程是14nm,40nm以下的听说PEX的精度就不够了,所以想问问使用strarrc脚本是否可以提取DSPF类型文件,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改呢?或者PEX输出的DSPF文件精度足以使用Totem吗?请各位大佬解惑

网友A:
可以的,dspf是spf里面的一种格式,带位置信息,你把配置开一下就行,可以给totem用

网友:
spf和dspf一样吧

网友:
可以 看ug

楼主:
我用的是脚本,请问方便把改的那行拍照给我看一眼吗,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脚本,请问方便把改的那行拍照给我看一眼吗,非常感谢

你脚本我出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dspf是spf里面的一种格式,带位置信息,你把配置开一下就行,可以给totem用 ...

我试过直接改脚本srarrc_CCT.cmd 的输出格式format为DSPF,但是运行直接报错了,大佬能把配置文件的名字和改的那行代码给我瞄一眼吗,非常感谢

网友B:
没有吧,如果fab厂能提供calibre文件,让提pex,提取精度应该是fab厂验证过,不然它们也不会提供类似文件,但是确实有部分fab厂虽然提供了文件,但是它们CE会更推荐某种提取工具,宣称更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过直接改脚本srarrc_CCT.cmd 的输出格式format为DSPF,但是运行直接报错了,大佬能把配置文件的名字 ...

你可以看totem ug,里面有怎么配的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吧,如果fab厂能提供calibre文件,让提pex,提取精度应该是fab厂验证过,不然它们也不会提供类似文件, ...

我之前制程40nm以上的用PEX没问题,但是后面40一下的就统一用srarrc提取后仿了,最近在学习用totem挂仿真,等我后续跑通了对比一下结果再来回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看totem ug,里面有怎么配的教程

公司的客户机好像用不了ug,我在软件配置里面没看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公司的客户机好像用不了ug,我在软件配置里面没看见
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68088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