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和LVS都是正确的,但是PEX验证时显示Nothing in layout

楼主(2024-04-22):
不知道怎么办了,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A:
pex rule里的option和lvs rule里的option一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x rule里的option和lvs rule里的option一样吗?

都是一样的

网友A:
我是说rule里的,不是calibre 界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说rule里的,不是calibre 界面的

这在哪看一样不一样啊在两个rule文件里看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在哪看一样不一样啊在两个rule文件里看吗

对啊,rule文件开头不是很多option吗?你对比下,看看两边选的option一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啊,rule文件开头不是很多option吗?你对比下,看看两边选的option一样吗
...

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的这个工艺库里的PEX rules文件是rules.C,跟LVS的rules文件一点也不一样搞不懂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的这个工艺库里的PEX rules文件是rules.C,跟LVS的rules文件一点也不一样搞不 ...

那就把lvs rule打开,里面应该有option是run pex,把这个option打开,然后把rules.s  rule.R rules.c  include到lvs rule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把lvs rule打开,里面应该有option是run pex,把这个option打开,然后把rules.s  rule.R rules.c  in ...

里面有哇

网友A:
RC 打开。。。。SMIC有份pdf文档介绍,你看看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C 打开。。。。SMIC有份pdf文档介绍,你看看pdf

你好,我看了pdf,你说的option打开是把false改成true吗,我的calibre文件夹里有三个文件,DRC,LVS,PEX,PEX和LVS里面都有一个.lvs。我之前就把.R  .C  .S include进PEX文件夹里的 .lvs里面了,option也是true。如果我把.R  .C  .S include进LVS文件里的.lvs里,再进行LVS仿真的时候就会报错,改回来又好了。现在实在不知道怎么改了

网友A:
run lvs不需要 include R C  S。。lvs单纯run器件和连接关系。。pex需要include R C S,这是寄生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un lvs不需要 include R C  S。。lvs单纯run器件和连接关系。。pex需要include R C S,这是寄生文件 ...

是呀,我这应该是没问题的,我有两个LVS rules文件,一个在LVS里面,一个在PEX里面,我把R C S include 进PEX的.lvs文件里,这应该没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un lvs不需要 include R C  S。。lvs单纯run器件和连接关系。。pex需要include R C S,这是寄生文件 ...

!!可以了,谢谢你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