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2C的VIP如何写adapter?

楼主(2024-04-22):
各位大佬,最近用s家的i2c vip做验证,同时使用了ral model寄存器模型,但是中间的adapter不知道如何适配?请教有懂的大神知道一下吗?

网友:
用了VIP就直接用vip带的  有demo介绍用法  没必要自己写

网友:
请假一个问题哈,就是i2c不是APB去配置寄存器这些吗? 需要用到i2c这个吗? 请问你可以详细讲解原理吗?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