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un tmax2

楼主(2024-04-22):
Run tmax2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:
Error: Test-ATPG-* license could not be acquired
可否指点一下缺的feature 是什么?
感激不尽..

网友A:
借楼,run tmax报 ERROR:A necessary file seems to be missing from the installation
missing file = '/testmax_path/auxx/dc.err'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lic log里面看一下,好像是tmax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借楼,run tmax报 ERROR:A necessary file seems to be missing from the installation
missing file = '/ ...

之前跑testmax(不是tetramax)22版本遇到过,从DC相同目录下拷贝一个过来

楼主:
已解决 想知道可私讯(不收取金钱报酬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借楼,run tmax报 ERROR:A necessary file seems to be missing from the installation
missing file = '/ ...

你在 auxx ln -s syn/dc.err dc.err 试试

网友(2024-10-30):
引用 网友A:
借楼,run tmax报 ERROR:A necessary file seems to be missing from the installation
missing file = '/ ...

你好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