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的问题后续

楼主(2024-04-22):
如果我勾选了Exprot from  layout viewer 的话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,如果不勾选的话就可以跑DRC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我不勾选直接跑DRC会有什么影响吗?

勾选了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

勾选了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

网友A:
必须得勾选吧 不勾选的话不知道跑的是不是最新的layout文件 看一下window报的什么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得勾选吧 不勾选的话不知道跑的是不是最新的layout文件 看一下window报的什么错 ...

勾选了的话就是会显示图片那个错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勾选了的话就是会显示图片那个错误

CIW报的什么错,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IW报的什么错,看一下

CIW是这个吗?我的是cadence virtuoso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IW是这个吗?我的是cadence virtuoso

是的,看下err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看下error

这个窗口就是显示的我发的这个图片上的内容,最下面显示没错误一个警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窗口就是显示的我发的这个图片上的内容,最下面显示没错误一个警告
...

你这是一楼上面calibre 跑的时候的 ciw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一楼上面calibre 跑的时候的 ciw吗?

谢谢,我发现点了run drc之后再点一下那个什么write,等一下就出来drc界面了,如果我点了write又立马点OK就会出现这个ERROR。

网友:
你得找到error的message啊
才能看到是什么错误

网友:
大概率输出的gds路径中的某一个层级没有权限

网友:
截run DRC 报错时的CIW,一般是哪个底层没权限,是个白色的X,或者说有自制的pcell,在calibre setup layout export里勾选 export from virtual memor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