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IFB结构sigam delta调制器建模系数存在问题

楼主(2024-04-22):
在建模CIFB结构的sigma delta调制器时,建模得到的系数在simulink仿真时,得到输出结果异常。

参照understand sigma delta CH7代码生成系数的代码如下:

fs=10.24e6;
osr=256;
order=2;
N=2;量化器bit数
vref=2^N;
VDD=2^N*3.3/2;%实际vref为2V,电源3.3V
fin=53/2^15;
ntf=synthesizeNTF(order,osr,1,1.5,0);
ntf.Ts=1/fs;
bode(ntf);
[a,g,b,c]=realizeNTF(ntf, 'CIFB');
b(2:end)=0;
ABCD = stuffABCD(a , g , b, c ,'CIFB');
[ABCD,umax]=scaleABCD(ABCD , 2^N , fin , 0.5*VDD , vref);
[a,g,b,c]=mapABCD(ABCD,'CIFB');

生成的系数如下:

a =
    0.2924    0.7336
g =
   7.1657e-05
b =
    0.2924         0         0
c =
    0.7005    1.0562

将上述系数带入到simulink仿真模型时,输出结果异常,如图所示:
当把a1的系数增大到0.6时,输出结果为一正常的值(不知道是否正确),求助大佬们帮忙分析分析,问题出在哪里。

网友A:
SDM某一级或者两级都输出饱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M某一级或者两级都输出饱和了。

是这样子的,但是这系数都是工具箱按照限定条件计算的,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是有什么我没注意到的地方吗?

楼主:
理想ADC需要归一化。

网友:
SDM TOOLBOX计算出来的都是理想值。

scaling required

网友:
代码设计时fs=1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