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数字版图LVS问题

楼主(2024-04-22):
请问一下,这个数字版图报这个错误是为什么?是不是网表对不上的问题?

网友A:
instance不对是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stance不对是啥?

啥instance?这个不应该是vdd没接上的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啥instance?这个不应该是vdd没接上的问题吗

应该就是VDD open的问题,source里VDD的node比layout里多。

网友B:
没加TAPCELL? well floating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加TAPCELL? well floating ?

加End Cap 、welltap了,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加End Cap 、welltap了,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?

有些库的std cell 是连不到WELL阱上的,所以需要插入FILLTIE或者楼上说的那种cell来接上。

网友D:
cell的pgterm有没有在出数据前globalConnectN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库的std cell 是连不到WELL阱上的,所以需要插入FILLTIE或者楼上说的那种cell来接上。
...

这些我布局布线的时候都加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ell的pgterm有没有在出数据前globalConnectNet

在做全局电源的时候,我是用下边这四个指令的,不知道对不对

globalNetConnectVDD -type pgpin -pin VDD -inst *
globalNetConnectVSS -type pgpin -pin VSS -inst *
globalNetConnectVDD -type tiehi -inst *
globalNetConnectVSS -type tielo -inst *

网友:
一般可能就是部分std cell的电源没接好,定位到目标位置,看看电源断在哪一层了

网友:
你这个是自己画的还是数字生成的?如果是抵押的管子你在数字库里面搜索一个tapcell看看有没有,如果是数字生成的注意看看label Pin图层是否对应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在做全局电源的时候,我是用下边这四个指令的,不知道对不对

globalNetConnectVDD -type pgpin -pin VDD ...

在出数据前也可以执行一下,有的decap在eco时会重加,他有VSS VDD,需要每轮global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出数据前也可以执行一下,有的decap在eco时会重加,他有VSS VDD,需要每轮global一下 ...

好的,我试一下在完成整体布局布线之后进行上述四条命令的执行,但是我有个疑问,以下这两句命令是什么意思?起到什么作用?我没有执行这两条语句会不会有什么后果
globalNetConnect VDD -type pgpin -pin VNW -inst *
globalNetConnect VSS -type pgpin -pin VPW -inst *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试一下在完成整体布局布线之后进行上述四条命令的执行,但是我有个疑问,以下这两句命令是什么意 ...

有的well tap的pgterm叫这个名字,对应要给它连到电源和地上,如果你没有cell的pgterm叫这个名字就不用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的well tap的pgterm叫这个名字,对应要给它连到电源和地上,如果你没有cell的pgterm叫这个名字就不用连 ...

我试了一下重新用这个四句定义了全局电压,但是终端报了如下的警告,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?
**WARN: (IMPVL-520):    P/G pin 'VNW' of instance'FE_PHC426_SYS_RST_N' is not connected to a power or ground net.  Use globalNetConnect to connect it to a poweror ground net.  In a CPF-based flow, youcan also use a create_global_connection command in the CPF to specify theconnection.Type 'man IMPVL-520' for more detail.(**警告impv1 -520):实例'FE_PHC426_SYS_RST_N'的p /G引脚'VNW'未连接到电源或接地网。使用globalNetConnect将其连接到电源或接地网。在基于CPF的流中,您还可以在CPF中使用create_global_connection命令来指定连接。输入'man impv1 -520'了解更多细节。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一下重新用这个四句定义了全局电压,但是终端报了如下的警告,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?**WARN: (IMP ...

他说你没连,是不是指令用错了,哪四句?连之前先clearGlobalNet一下,globalNetConnect VSS -type pgpin -pin VPW -verbose -override -all这么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