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三端电容和电感的第三端接法

楼主(2024-04-22):
  请问电容电感的三端器件,第三端应该接地吗?

  第三端悬空的时候仿真结果和用理想电容电感没有什么差别,但是当第三端接地,就会出现很大的偏离。请问是为什么呢
  我在设计lna的时(大约为20G-30G的频率下),用了一个3p F的隔直电容。理想的3p F电容和实际的第三端悬空的3p F电容仿真几乎没有差别,但第三端接地后,有很大差别,为什么呢

网友A:
对地的寄生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地的寄生电容

那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或改善这个影响吗,我可以就把他悬空吗

网友A:
就算你悬空,该有的还是会有,多半是小一点罢了。另外RF的我不清楚,MS的还是不建议有浮阱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算你悬空,该有的还是会有,多半是小一点罢了。另外RF的我不清楚,MS的还是不建议有浮阱的。
...

好的,谢谢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