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前仿加寄生电容?

楼主(2024-04-22):
各位前辈会在前仿的时候在电路上加些寄生电容吗预估后仿水平吗,一般怎么加呢?按道理mos的寄生已经在仿真范围内(实际layout可能有出入),个人理解还是主要走线的寄生,或者若用到电容还有电容上下极板各自的寄生。有前辈可以指导一下吗?

网友A:
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这么干,感觉射频电路里多一些,比如在PA输出端阻抗匹配时并联pad寄生电容,或串联键合线寄生电感等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这么干,感觉射频电路里多一些,比如在PA输出端阻抗匹配时并联pad寄生电容,或串联键合线 ...

谢谢赐教,射频的话涉猎比较浅,但以上情况是不是更多的是跟“外围”电路相关,譬如pad这些,以及是PA自身性能要求就需要阻抗匹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赐教,射频的话涉猎比较浅,但以上情况是不是更多的是跟“外围”电路相关,譬如pad这些,以及是PA自 ...

因为这些寄生效应使得前仿与最终结果差距较大,模拟电路中也是同理,但是大多模拟电路不会有太明显的寄生效应,后仿基本上够了,不用再单独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这些寄生效应使得前仿与最终结果差距较大,模拟电路中也是同理,但是大多模拟电路不会有太明显的寄生 ...

同意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