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ummy电容连接电位问题

楼主(2024-04-23):
我在版图里使用mim电容,为了匹配,在周围放置一圈相同面积的dummy MIM 电容。想问一下MIM电容 上下极板电位怎么连

网友:
接电源地?

网友:
短接接地

网友(2025-10-01):
请问是这样短接吗?画圈的部分是添加的部分。我目前用METTOP直接跨过MET5,短接上下极板;并且打了MET1到METTOP的通孔,接到Pguardring上。版图新手,请不吝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