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classAB输出级调好?

楼主(2024-04-23):
最近在参考一篇论文调classAB的输出级,论文是这篇:《A Compact Power-Efficient 3 V CMOS Rail-to-RailInput/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

但是我感觉论文中说的那一种classAB输出级我老是调不好,不知道问题所在,具体情况在下图中给出了。主要是为什么我的输出NMOS一直卡在线性线性区?尝试过调整PMOS的尺寸,但是改变不太大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

有没有前辈可以解答一下,或者推荐几个有介绍相关理论的资料?

网友:
理想电流源就不要用了吧

网友A:
因为你没有反馈。   类似单端OP, 输出要在中间电平,必须上下电流严格相等。

网友B:
输出电压只有130mV,NMOS当然要跑到线性区,不要单独调这个结构,带着运放一起调,接成单位增益形式,输出节点是高阻节点,不能开环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出电压只有130mV,NMOS当然要跑到线性区,不要单独调这个结构,带着运放一起调,接成单位增益形式,输出 ...

好的,谢谢您的回答。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,如果接成单位增益形式来调,这样子输出失调会不会不太好调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你没有反馈。   类似单端OP, 输出要在中间电平,必须上下电流严格相等。 ...

谢谢您的回答。您说的反馈是什么反馈呢?是这个输出级可以专门做一个反馈来调整其电流和输出电平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答。您说的反馈是什么反馈呢?是这个输出级可以专门做一个反馈来调整其电流和输出电平吗?
...

差分输出时,有共模反馈。   单端输出时,用在负反馈环路里面自然有工作点; 否则开环输出,运放就是比较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分输出时,有共模反馈。   单端输出时,用在负反馈环路里面自然有工作点; 否则开环输出,运放就是比较 ...

原来如此,我知道您的意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