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常用的180nm,65nm的CMOS工艺下电阻温度系数的问题

楼主(2024-04-23):
想要请教一下各位,在常用的180nm,65nm的工艺下,不同类型的电阻会工艺偏差会在同一个工艺角下吗?

比如常用的扩散三电阻和poly电阻,它们的阻值会向同一个方向偏吗?
仿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设置都是所有的res都在同一个corner下,那实际的情况呢?
感谢大家的解答!

网友:
应该都是同一方向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