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ross-pair比较器问题

楼主(2024-04-23):
本人在仿真比较器瞬态特性的时候 出现输出和输入翻转有延时的情况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解决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 请问cross-pair如何做迟滞呢? 正反馈大于负反馈么?

增加的交叉相连的那对管子相当于负电导(-gm),正常电流镜连接的管子相当于正电导给,调节两对管的相对比例会改变迟滞大小。如果不需要迟滞可以去掉交叉管,会影响转换速度

网友:
是不是最后的两个反相器延迟太大了

楼主:
应该是速度不够我觉得

网友B:
cross pair尺寸不对,不能是1:1,   4:2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ross pair尺寸不对,不能是1:1,   4:2试试

改了尺寸也不好用

网友:
比较器不就应该有延迟吗

网友C:
输入级电流变大,增大gain和slew rate

网友:
你的尺寸很大,所以有延迟是正常现象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输入级电流变大,增大gain和slew rate

感谢回复 增益已经有6dB了 但还是很慢

网友A:
所有管子L太大,相同W/L下,W更大,寄生电容大,自然速度就慢了;crosspair是做迟滞的吧,你需要迟滞功能吗;相比于延时大的问题,你可能更需要关心一下输出上下延迟不对称的现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有管子L太大,相同W/L下,W更大,寄生电容大,自然速度就慢了;crosspair是做迟滞的吧,你需要迟滞功能吗 ...

感谢回复 请问cross-pair如何做迟滞呢? 正反馈大于负反馈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加的交叉相连的那对管子相当于负电导(-gm),正常电流镜连接的管子相当于正电导给,调节两对管的相对 ...

好的 谢谢

网友(2025-09-20):
你在仿真的时候输出端没有加负载,出现延迟和对负载的充电速度有关,需要增大二级的W/L,但同时会增大输出端的寄生,需要做trade off。此外,第二级的输出需要做上拉和下拉的匹配,因为输出波形的占空比出现比较大的失真,或者改变后边反相器buffer的上下拉强度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