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bAddFigtoFigGroup() & syncClone

楼主(2024-04-23):
小弟使用dbAddFigtoFigGroup()这个API,来新增OBJ 到选定的Group,

但当该Group是"syncClone"时,会跳出一个警告视窗,

上面写:INFO(LX-1361):Family 'r' has been removed by cloning consistency check.

CIW视窗则会跳出:INFO(LX-1368):The path (db:0x4ecaf532) in clone "r" and the path(db:0x4ecaf533) in clone "r_0" are different. INFO(LX-1361):Family ' r' has been removed by cloning consistency check.

貌似是 syncClone无法新增OBJ进去,请问各位大神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呢?

网友:
我之前在用这个函数写pcell的时候,遇到了一些问题,最后我发现结果是,当你用相同的名字去创建group的时候,它会报错。比如,之前你执行过一遍createfiggroup,再去执行一遍就会报错,这是因为在内存中,它的groupid似乎是被占用的,并没有被完全释放。所以,我后面在运行的时候,要么只用一个groupid去作figgroupadd的操作,并且下次执行同一段代码的时候换一个ID,要么直接创建其他名字,然后再操作。至于说删除id的操作,似乎要用到tx函数才行,目前我也没找到handbook中对应的内容。
你可以试一下,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。
另外,相关的知识可以参考这份博客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yeungchie/p/17575751.html

楼主:
我觉得跟您说的问题很相似,我这应该是也是add path时 id冲突了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

网友(2024-06-24):
dbCreateFigGroup(cv nil t 0:0 "R0")
nil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