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IC中LDO的仿真

楼主(2024-04-23):
关于LDO设计仿真的问题:

LDO一般需要仿真Linear transient,其中电源跳变电压是根据LDO工作范围来仿真;
Linear Transient的电压跳变时间一般怎么确定?
直接接电池电源的话一般是多少V/us或者V/ns?

楼主:
非常感谢!
能问下这个值是从哪获取的吗?
我找了几个LDO的spec,只找到了他们的Load Response 曲线,找不到linear Transient仿真的参考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!
能问下这个值是从哪获取的吗?
我找了几个LDO的spec,只找到了他们的Load Response 曲线,找 ...

也是问别人的。1V/us算是个合理值,最大摆率应该会被板上的寄生限制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是问别人的。1V/us算是个合理值,最大摆率应该会被板上的寄生限制住。

明白了,谢谢!

网友:
瞬态性能一般只考虑负载瞬态响应吧

网友(点评):
一般是的,有些直接由电池供电的LDO需要根据应用场景选择性添加line Transient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