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Compiler扫描链配置问题

楼主(2024-04-23):
请教一个问题,通过DFT Compiler做scan chain,其中一个链的输出PAD:PORT与内部逻辑连接关系如图,在MODE1和MODE0两个PAD分别为1和0的时候进入SCAN模式,scan配置命令其中一部分如图,当前的写法串链没有问题,但是如果将第一行最后的由pin1改为pin0的话,综合和tmax均会报出S1的Violation,即PORT被block after 0 cell,其中当MODE1和MODE0两个PAD分别为1和0的时候,pin1输出选择pin0,所以正常情况下电路是联通的,但是为什么当PORT hookup pin0的时候扫描链就无法通过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