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教ATPG后仿问题

楼主(2024-04-23):
各位大佬们,请教一下,ATPG跑后仿(pr后网表+sdf文件),scan_mode刚拉起来没多久就不往下跑了,一个pattern都没仿真。然后一直就保持这个状态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?推pattern用的tetramax,仿真用的vcs+verdi

楼主:
前仿没有任何问题,加上sdf就成这样子了,是时序问题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仿没有任何问题,加上sdf就成这样子了,是时序问题吗

前方没问题,那不就是后仿的问题吗, timing 啊, 仿真设置问题啊

楼主(2024-07-04):
引用 网友A:
前方没问题,那不就是后仿的问题吗, timing 啊, 仿真设置问题啊

解决了,最后是因为做ATPG时,其他的模拟模块没有做隔离,导致这种现象

网友B(2025-02-14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最后是因为做ATPG时,其他的模拟模块没有做隔离,导致这种现象
...

没有做隔离什么意思?你们是数字顶层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做隔离什么意思?你们是数字顶层是吧

对的,因为整个top中也有pll之类的模拟模块,方针的时候需要把这些模拟模块隔开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因为整个top中也有pll之类的模拟模块,方针的时候需要把这些模拟模块隔开
...

应该是仿真的时候模拟模块对仿真有影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因为整个top中也有pll之类的模拟模块,方针的时候需要把这些模拟模块隔开
...

你怎么隔离的,在tmax中设为blackbox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怎么隔离的,在tmax中设为blackbox吗

不是我隔离的,是设计人员隔离的,在一开始的代码里隔离,具体我不大清楚。

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,就是你后仿真的时候波形scan_en会有z态的情况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不是我隔离的,是设计人员隔离的,在一开始的代码里隔离,具体我不大清楚。

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,就是你 ...

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mux  scan_mode的时候,哪些模块就会关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