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始终信号能接入到寄存器的D口做逻辑使用吗?

楼主(2024-04-23):
如上图代码,clk_f和clk_s是同步时钟,clk_f利用寄存器二分频产生clk_s。我想实现当clk_s为高的时候输出a,为低的时候输出b。 这种做法可行吗?在约束和时序分析上有没有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当然可以这样做:
1,只是DFT的时候,会有warning出来,clk输入到D端。有可能导致芯片上DFT有错。
2,另外就是PR,长clock tree的时候要小心
3,tmp如果跟clk_s domain还有交互就更要小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这样做:
1,只是DFT的时候,会有warning出来,clk输入到D端。有可能导致芯片上DFT有错。
2,另外 ...

明白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