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DC功率管前后仿导通电阻区别

楼主(2024-04-23):
新手求助
TSMC180BCD GEN3 1P5M工艺

画了一个LDMOS的功率管 前仿真25m的导通电阻 后仿真变成40m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
通常情况下后仿真导通电阻增加多少才算是正常的呢?

网友(2024-09-25):
可以根据工艺库的design manual算一下金属走线电阻,基本可以对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