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什么是插值器?

楼主(2024-04-23):
插值器是拿来干嘛的?电路是啥样的?

网友A:
相位跟随的,常用在数据时钟恢复,它会选取两个相邻的输入相位,对它们进行加权插值,通过调整两个相位的权重,相位插值器就可以输出任意相位的时钟,让时钟恢复稳定,有点像p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位跟随的,常用在数据时钟恢复,它会选取两个相邻的输入相位,对它们进行加权插值,通过调整两个相位的权 ...

嗷嗷嗷,明白啦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