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40版图LVS问题missing instance

楼主(2024-04-23):
用smic40nm工艺库搭建的反相器,为什么一直跑不过LVS,总是报错layout的网表missing instance?

网友A:
VIN  VOUT的pin label 的层次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IN  VOUT的pin label 的层次不对

这里面的话 VDD应该是lable ,中间的位置是pin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里面的话 VDD应该是lable ,中间的位置是pin吗?

label要和metal的层次对应      你走线是用的M2 ,那label 就要用M2所对应的label层   类似M2TEXT  drawing  或者M2 label

楼主:
我文字用lable pin用的是pin的层 但还是同样出现这种报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abel要和metal的层次对应      你走线是用的M2 ,那label 就要用M2所对应的label层   类似M2TEXT  drawi ...

我文字用lable pin用的是pin的层 但还是同样出现这种报错
我直接通过原理图生成的pin,pin和lable都用的图层是pin,但也还是报错

网友C:
你这个pin label看起来是打在了AA层(红色),应该要打在金属层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pin label看起来是打在了AA层(红色),应该要打在金属层吧

m2的drawing和lable确实是不一样的颜色,m3的pin是红色的

楼主:
这是四个pin,都是对应的层,但还是会报错missing instance,为什么会layout会识别不了呢

网友D:
LABEL的layer换成M2TXT 或者 M3TXT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ABEL的layer换成M2TXT 或者 M3TXT呢

这个工艺库只有这种,我把lable换成这种的,pin没有变 ,但还是跑不通

网友E:
pin要用drawing层,lable用pin层,M3 drawing&&M3 pin

网友:
还有检查你nwell有没有围全,图上不是实心的layer只看得到边界,但从边界看,器件自身的nwell和ring上的nwell没有接触,得包一个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pin要用drawing层,lable用pin层,M3 drawing&&M3 pin

修改了 但还是会报错 和之前一样的报错,第一个图是加了NW,白色那一圈

网友:
smic的lable是用M2 pin这一层的吗

网友F:
gate recognition 改成” turn off“试一下,跟pin没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gate recognition 改成” turn off“试一下,跟pin没有关系

lvs options里改过了 但没有变化;现在pin用的是pin;lable用的是MNTXT metal2,3,也还是报错

楼主:
我换smic130的工艺库 画个反相器版图就能跑通 但是40nm工艺库就是跑不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四个pin,都是对应的层,但还是会报错missing instance,为什么会layout会识别不了呢 ...

VIN的label 还是没对啊   要用M3 label   或者M3TEXT     LVS认的是Label 不认pin的

网友:
device用的类型不对,一个mos,一个X 开头的device,你重新画电路在导出cdl在试试吧

网友:
不一定是版图的问题,对比一下这两个库的cdf/cdl参数,可能是你40的库再导出电路的时候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