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c618 virtuoso AED时序仿真报错问题

楼主(2024-04-23):
佬们,为什么virtuoso AED时序仿真时常常要报错,有时候可以跑,有时候连跑反相器仿真也报错,不知道什么原因,是我搭的电路有问题,还是工作电压没给好,请问一下大佬们。
有2种报错,一种显示致命错误,一种显示不成功,如下面:

网友A:
你Vpulse的rising和falling time不要设成0,可以给个1ps或者10ps,不填的话,好像默认是10ps还是多少记不清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Vpulse的rising和falling time不要设成0,可以给个1ps或者10ps,不填的话,好像默认是10ps还是多少记不清 ...

哦哦,确实好了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