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c618 virtuoso AED时序仿真报错问题

楼主(2024-04-23):
佬们,为什么virtuoso AED时序仿真时常常要报错,有时候可以跑,有时候连跑反相器仿真也报错,不知道什么原因,是我搭的电路有问题,还是工作电压没给好,请问一下大佬们。
有2种报错,一种显示致命错误,一种显示不成功,如下面:

致命错误

致命错误

不成功

不成功

网友A:
514错误是你的电路没有check and save。挨个进去保存一下你的电路,或者看log,有没有指出来是哪个电路没有保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14错误是你的电路没有check and save。挨个进去保存一下你的电路,或者看log,有没有指出来是哪个电路没有 ...

我挨个保存,但是有的会提示错误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但是我检查我的电路没有连错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挨个保存,但是有的会提示错误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但是我检查我的电路没有连错,不知道为什么

...

这都有error了,你在这个界面按下G键,看看提示什么错误,error必需清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都有error了,你在这个界面按下G键,看看提示什么错误,error必需清除

好的,谢谢你

楼主:
可以帮我看看是哪里错了吗,是不是<1:12>不能识别啊?

网友B:
数量没有匹配的上。应该在你的I1修改为I1<1:12>

网友A:
你的I1这个单路只有一个,但是你的输出有13比特。接口数量对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I1这个单路只有一个,但是你的输出有13比特。接口数量对不上

好的,谢谢你们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量没有匹配的上。应该在你的I1修改为I1

好的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