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二进制转温度计码的电路

楼主(2024-04-23):
不要代码写得需要数字综合的那种,可以简单点直接手搭的

网友A:
如果位数少的话,自己画卡洛图也不难吧,何况搜也搜得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位数少的话,自己画卡洛图也不难吧,何况搜也搜得到

是的,之前有想过画卡诺图,但想做的是一个5-31的,感觉卡诺图画着就有点麻烦了,想上坛子看看大家有没有更简单的做法

楼主:
谢谢!我参考一下,顺便一问您有5-31的图吗

网友B:
行列译码器简单,随便知网搜一下电流舵DAC硕士论文就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行列译码器简单,随便知网搜一下电流舵DAC硕士论文就有

好的,谢谢!

网友:
Comparison of 5-bit Thermometer-to-Binary Decoders in 1.8V, 0.18µm CMOS
Technology for Flash ADCs,反着用应该可以?

网友C:
忘记是那一篇paper 上的了

网友D(2024-05-31):
请问有类似三位的吗?

网友(2024-11-13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有类似三位的吗?

同求

网友(2024-12-23):
求一个5位二进制码转温度计码的逻辑电路图

网友(2025-09-08):
引用 网友C:
忘记是那一篇paper 上的了

您好,请问有找到此内容出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