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tfacl 跨服务器看不到生效

楼主(2024-04-23):
坛子里的高手们, 大神们有没有碰到在,主服务器(实际数据盘也在这里)能看到setfacl可以工作没问题(图一),但是我在SSH到了另外一个服务器,访问在同样的路径下,却看不到getfacl工作(图二),简单来说acl特有的加号+消失了,我现在测试的环境是CentOS7.9, xfs, 另外nfs4.1,

谢谢坛友们

从服务器

从服务器

主服务器

主服务器

网友A:
acl takes effect locally only, u should use nfsv4 if u want it works remotely

网友B:
mount的option里面加上acl?

网友C:
Install nfs4-acl-tools package
Use nfs4_getfacl and nfs4_setfac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l takes effect locally only, u should use nfsv4 if u want it works remotely

谢谢大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nstall nfs4-acl-tools package
Use nfs4_getfacl and nfs4_setfacl

谢谢大神啊,我们内部也讨论了一下,好像是远程访问的话需要用nfs4_getfacl,可是我在client服务器已经有了nfs4, 你看看下面这张图, 我已经在client了,然后环境也是nfs4 (红线), 但是我nfs4_getfacl test_dir, 显示没有写的权限,一般如果有写,应该是大写的C, 但是我只有小写的c, 不知道哪位大哥看看。

再次谢谢

nfs4

nfs4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unt的option里面加上acl?

谢谢大哥,我再想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神啊,我们内部也讨论了一下,好像是远程访问的话需要用nfs4_getfacl,可是我在client服务器已经有 ...

Sorry, can't follow you.

Did you setfacl write permissions for group 2004?
If you see the string "fdi", it indicates that the ACE is a "default" or "inherited" on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