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berate k库 抽取特殊io arc定义疑问(有偿)

楼主(2024-04-24):
各位大佬  我在k   io的时候遇到两个问题。
问题1:如图所示,我的输入端口A和B直接必须存在延时。模块才能正常工作。那么如何去建立这个arc?软件自动遍历仅仅只是对pin和related_pin定义上升下降。其余端口仅仅只是静态0与1.即使手动定义A与B均是上升。那么就之间就不会存在延时。无法正常工作。

问题2:如图所示clk上升沿采样输入端口A的值。但是输出y端口存在初始状态为高电平。无法抽取clk上升>y上升的arc。

对于问题2个人理解个人理解libeate所抽取lib  是静态配置。无法提供如下图所示动态初始化过程。

网友A:
liberate是不是能够读取参考的lib文件,修改温度等参数后,再生成新的li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berate是不是能够读取参考的lib文件,修改温度等参数后,再生成新的lib

我是从库里有的lib中把template之类的东西摘出来,还有单元网表摘出来,然后修改了温度参数,生成了好多温度下的lib,还可以直接读lib的吗?另外求助大佬,只修改了温度然后跑了好多温度下的lib,那这些不同温度下的lib中,泄漏功耗是随着温度升高的吧,因为我用这些lib去逻辑综合一个电路,综合出来泄漏功耗没有随着温度升高而是在跳变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berate是不是能够读取参考的lib文件,修改温度等参数后,再生成新的lib

是的 。有这个功能。 但是我们设计属于自研io  并没有现成lib

网友B:
我感觉你把单元定义成一个latch类型的单元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?这样可以针对于A设置setup和hold的约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你把单元定义成一个latch类型的单元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?这样可以针对于A设置setup和hold的约束 ...

大佬 感谢你的回复。能否添加一下微信我们详细探讨一下(微信号已私发)。还望不吝赐教。

网友C:
问题1 这种arc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意义,能保证后端使用的时候满足A/B之间的延时条件才有意义,否则觉得不用k,不知道意图何在?如果一定要这么做,违反了lib的初衷,就是两个pin之间的时序关系。但是也可以做,A/B之间人为设计一些额外的逻辑。
问题2 需要设定DFF初始状态

广告:接受模拟IP k库工作外包,速度快,准确度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题1 这种arc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意义,能保证后端使用的时候满足A/B之间的延时条件才有意义,否则觉得不用k ...

大佬 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模块本身就是这么设计的。目前思路也是和你说的一样,不过我是通过硬件方式实现,第二个问题我尝试使用 -prevector 定义初始条件 但是查看波形没有任何效果

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 就是io特别大加入后仿真网表后就爆了

liberate: /grid/cic/vfic_cm/ws/ALTOS/ALTOS192/19.20-p100_1/lnx86_64_opt/src/adb/adbinst.cxx:1450: adbPort* adbBJT::getPort(adbPortType): Assertion `0' failed.

  *** Got signal 6 (Aborted).  Cleaning up...

*** Peak heap usage: 19458 MB.

[0x7efcb0f0ba78]
[0x7efcb0f031a6]
[0x7efcb0f03252]
[0x15e70ed]
[0x166fdaa]
[0x1680213]
[0x16848c8]
[0x11e4da9]
[0xc11c87]
[0xec21c4]
[0x249c807]
[0x249d3ba]
[0x254a1a8]
[0x254f527]
[0xa98a51]
[0x1139fae]

楼主:
问题2已解决。可以定义初始化过程。但是对于问题2初始化问题只能解决B>>>Y的arc问题。无法解决A>>>Y的arc问题。(因为A上升必须有一定延时B上升才能有效。)目前还在思考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问题2已解决。可以定义初始化过程。但是对于问题2初始化问题只能解决B>>>Y的arc问题。无法解决A>>>Y的arc问 ...

prevector先定义B的值,定义B为1,A为0,下一个状态再让A为1,这样应该是可以构成A与B之间的延迟,这样K的结果不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revector先定义B的值,定义B为1,A为0,下一个状态再让A为1,这样应该是可以构成A与B之间的延迟,这样K ...

这个方式不行。prevector只是初始化。无法保证测量的时候A与B之间存在延时。

目前解决方法写个verlog-a 作为延时模块接到B的点。抽取的时候A与B都上升。然后将抽取结果减去延时模块延时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