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带隙基准电路输出波形问题

楼主(2024-04-24):
请问一下,为什么带隙基准电路输出的波形会是这种阶梯形状?

网友:
肯定是电路其他部分出问题了,工作不正常,看一下每个管子的工作区

网友:
电路工作不正常了应该

网友:
加个启动电路试试?

网友:
调成仿真错误的温度,仿真一遍,看直流工作点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