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ndard Cell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24-04-24):
小白发问: 如图所示,标准单元库中的cell只有这几个view,没有schematic,请问仅依靠这几个view可以调用standard cell到电路图里仿真吗?如果可以的话怎么仿呢?谢谢各位前辈。

楼主:
追问:如果只有abstract view,应该怎么仿真呢?谢谢解答

网友:
应该转换成schematic后进行仿真

网友:
abstract不行,需要schematic。应该是要做一步转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