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veriloga模型能画版图嘛?

楼主(2024-04-24):
目前在做一个sar adc,有一部分是用veriloga写的,想问问用veriloga写的电路能画版图嘛?

网友A:
你能转换成电路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能转换成电路么?

就是用veriloga画的模型

网友:
没有实际电路,怎么画版图呢?

网友:
veriloga提供的是function而不是电路,试想一下我用veriloga写出一个完整的20bit sar adc后能直接转成版图做出来,那要ic designer做啥,给写程式的写写就好了对吧

网友:
可以的 产生pinout

网友:
verilog之所以能画出版图是在综合的时候把verilog的代码逻辑映射成等价的逻辑电路,而veriloga是偏向模拟仿真用的。

网友:
qq群问完这里问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