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晶振电路中带时序信号仿真不起振问题(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)

楼主(2024-04-24):
电路图如下,在晶振电路中,其他条件都不变,为什么不加时序信号就可以起振,加了时序信号仿真就起振不了。

        上面这个是不加时序信号,step /step max/ step min 设置都是0.2n,正常起振

        这个是加了时序信号,step /step max/ step min 设置都是0.2n,无法起振

        上述时序方波信号的作用是为了给左下角的采样保持电路提供时钟,
         朋友们,先不说我的电路里加一个时序方波信号的功能是什么,为啥带上时序信号和shift delete掉时序信号,(也尝试直接删掉了时序信号),二者一个不起振一个起振呢。

网友A(2024-08-22):
加时序信号是为了加快起振吗?有没有可能是加的时序信号相位和XI、XO相位相反,把起振过程给抵消掉了,导致他不起振了。我现在也在做时钟,希望可以交流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时序信号是为了加快起振吗?有没有可能是加的时序信号相位和XI、XO相位相反,把起振过程给抵消掉了,导致 ...

我这个时序信号是为了给电容做开关用的,先不管电容之类的,直接在最简单的皮尔斯晶振电路中,多加一个voluse时序信号放在那,就不会起振,去掉这个时序信号就正常,发现是仿真的时候不能直接用vpluse去写,要用另外一种器件一个点一个点去写。

网友B(2025-07-23):
老哥,想请教一下你的TCXO晶体建模是怎么搞的哇?MHz、kHz的晶体频率随温度分别是三次函数形状、二次函数形,想请教一下这种温度特性在virtuoso该怎么建模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哥,想请教一下你的TCXO晶体建模是怎么搞的哇?MHz、kHz的晶体频率随温度分别是三次函数形状、二次函数形 ...

      晶振模型是石英厂商的数据,可以去爱普生、泰晶等晶振大厂的官网区下载datesheet,里面会有基本的晶体数据,有的数据需要根据给出的数据自己算。
      温度补偿曲线要建模,不是很懂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如何获得晶振的温度变化曲线吗?
      这个你没办法拿得到的。晶振的温度影响有两个因素:1、石英材料本身的温度变化影响(次方曲线,主要因素)、2、石英配套的起振电路随温度变化对整个晶振系统输出的影响(不一定是次方曲线)。

      后者是可以在电路里面改变温度去仿真得到温度变化对频率的影响,但是前者的影响在电路仿真层面拿不到,因为晶体模型是理想的RLC,理想的哪来的温度变化。
      在做石英的时候,可以知道自己做出来的石英对应的温度变化的,但简单把这个温度变化用去电路是不严谨的。实际晶振公司一开始在做的时候,会把不带温度补偿电路的做出来,然后测温度变化曲线,这个曲线里就包含了上述两者温度共同的影响。拿到曲线后再去迭代温度补偿电路,去修整温度带来的频率偏差影响。
      这样会不会很麻烦,还得先做出晶振再测温度曲线,是麻烦,但是公司一般做了那么多,数据都积累下来很多了,修调电路都会做冗余,用来测试几乎够用,直接流出来去改善其他问题,例如噪声,而不是逮着温度曲线专门去浪费一次成本。

      如果你是做横向项目的话,去找晶体厂商去要,如果是做纵向课题研究的话,不必纠结你的温度曲线怎么获得,可以上网搜搜差不多的温度变化曲线就行,把这个当作你的晶体本身的温度变化,(注意你的频率和切型,不要做的是AT切10MHz,找的是CT切10KHz的曲线),这样就行了,然后去做你的温度补偿电路就行了,因为我能补偿这条曲线,同样的方法我也可以补偿它真实变化的曲线。只是我作为课题研究我不知道真实曲线是啥样。
      然后你就可以在功能做完的基础上去深入你的课题研究,看到底是要做快速启动、低噪声、高补偿精度方面的研究。
      顺带提一嘴,关于噪声的东西真的很难做......本身就是个时钟源,要给整个chip提供clock的,对噪声要求非常非常高,加油吧.......

网友(2025-10-10):
引用 楼主:
晶振模型是石英厂商的数据,可以去爱普生、泰晶等晶振大厂的官网区下载datesheet,里面会有基本的 ...

您讲得十分详细,感谢回复!
之前登录论坛没注意看新消息没能及时回复您,不好意思。

我目前做的晶体振荡器和温度有些关系,电路中有技术可以sense到温度,于是就想顺便加上温度补偿的一些技术。我们知道增加负载电容可以在ppm量级上减小晶振输出信号的频率,减小负载电容可以增加频率,为了做一个TCXO需要根据温度特性曲线去提供相应负载电容的变化,以使得频率曲线在温度范围内趋于平缓。我看过一些TCXO的论文,基本都是通过电路手段在不同温度下去改变负载电容值,从而得到对频率很高精度的补偿。

应该是我之前没有表达清楚。一般晶体厂商都会给出datasheet,里面会有晶体frequency stability(ppm)随温度变化的曲线,我也非常认可您说的“实际晶振公司一开始在做的时候,会把不带温度补偿电路的做出来,然后测温度变化曲线,这个曲线里就包含了上述两者温度共同的影响”。所以或许可以把datasheet提供的曲线大致视作晶体材料本身的温度特性曲线,就算有差别我猜应该也不会很大,就像您说的晶体本身的次方曲线是主要因素

那么在这个基础上,我想请教的是:首先把datasheet的曲线用matlab找到近似的二次函数(kHz晶体)或三次函数(MHz晶体)代替,也就是获得了振荡频率fosc随温度变化的函数fosc(T),一般virtuoso里对晶体都是用理想的RLC搭建,但为了更精准的仿真可不可以给理想元件加上一些温度系数,以使得带有温度系数的RLC随温度变化时的频率能够与matlab获得的fosc(T)基本吻合?我觉得本来晶振电路输出信号的频率fosc(T)取决于晶体材料起振电路两者,但仿真时不给晶体的理想RLC加温度系数的话,那么只有起振电路这一因素在对频率起作用,晶体材料次方曲线的特性并没有包含进来,所以可能不会那么准,毕竟要做的是ppm级的高精度补偿。

另外,您提到了关于噪声的相关内容,我之前也做过一些关于低相位噪声晶振的研究,感觉确实比较难,请问一下您有没有低相噪这块推荐的电路架构或者论文呢?

网友C:
加了vpulse不起振应该是因为仿真器算法问题,同时存在一个几V的信号和一个几uV的信号,要让后者的仿真准确需要更高精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了vpulse不起振应该是因为仿真器算法问题,同时存在一个几V的信号和一个几uV的信号,要让后者的仿真准确 ...

晶振的噪声真的是无能为力,我都是靠PLL滤掉的。